[求助] 请问什么是CMOS中的平方律。

楼主(2015-09-19):
做题的时候题目说,假定NMOS模型参数中应用了平方律,请问平方律具体指什么。

网友:
长沟器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一般在书的第一章都会有这个公式

网友:
第一个公式都不了解,怎么做题呢?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在网上搜到了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