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变频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5-09-20):
要做一个下变频器,输入L波段的信号,950M-1750M,我看到一个设计是:先用adf4113变频到850M,然后用adf4153二次变频到70M,然后三次变频到21.4M进行处理.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不一次变频到70M呢.我想用adf4153可以一次就产生1020-1820的混频信号,为什么不这么做呢?问题二,是不是下变频的主电路都必须做50欧的阻抗控制(非数字部分).第三,有没有软件可以对整个电路,包括adf4113,adf4153在内的下变频,混频,滤波,电阻桥负载均衡等进行整体仿真

网友: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假设用1020和950混频产生70,那么镜像频率1090也会和1020产出70,而1090是在950~1750带内的,射频预选滤波器无法滤除,即接收机的镜像抑制会很差;
其次,1020也在射频带内,导致本振反向辐射电平会很高,也不合理,所以才会选择850的中频

楼主:
lyqnuaa,高手就是高手,真是厉害,谢谢啦.不过问题还有点:那为什么不第一次变频到850,然后直接到20M,而是中间还要先变频到70M,然后再用50M和70M混频得到20M才处理呢.第二个问题是
然后刚才又看了另外一家的设计(不是论文文章,1楼和本贴的两个设计都是实物):他的指标是

输入频率:950MHz1600MHz 本振频率: 880MHz1530MHz

但这个的做法就是输入后和adf4350宽带频率合成器产生的频率混频,直接得到70M中频,然后70M直接送fpga处理.在这个方案中为什么不担心您说的镜像干扰问题和反射问题?

网友:
交流想法,不是高手了,也不一定对
一般从850直接变到20不是很好,因为会对你850上的滤波器要求很高,你想,假设二本振选取830,那么二混上的镜像频率为810,850要对810的抑制很高,再加上一定的带宽,增大了该滤波器的难度,这就是常说的二镜抗,相比,70的中频就会减少850滤波器的压力,而且70也是常用中频,很多公司会预留70的输出,如果可以,你把完整的频率配置发来看看
至于第二家公司的,也不是不能这么做,要解决本振反向辐射,和镜抗问题,可以在射频上采用窄带电调滤波器等办法,提高抑制度,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绝活,不能一概而论。
常规的超外差中频选择还需规避三阶五阶组合,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yqnuaa ,您真是老师啊,你qq多少,我可以在qq上给您发下实物图片,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向您学习,谢谢

楼主:
谢谢lyqnuaa老师,真是厉害,您qq多少,我给您发下相关实物图片,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谢谢

楼主: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您qq多少,我下来可以给您发下我的思路及相关图片,以便进一步讨论。

网友:
不客气,给我发邮件吧lyqjec@163.com

网友(2015-11-24):
使用ADS应该可以做相应的仿真

网友:
为什么做的70M的中频,因为这个频段比较容易设计合适的中频滤波器。当然可以设计到其他频段,中频滤波器你就可劲去找吧。

网友(2016-01-17):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6-05-15):
高手分析的真好

网友:
就是考虑中频  镜像 杂散之类的干扰啊 要用软件算的

网友(2020-07-06):
这是个很好的技术讨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