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抽取寄生参数卡住不动了

楼主(2015-09-20):
使用StarRC抽取寄生参数,运行了一下,就卡住不动了,怎么回事?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开始以为是自己的问题或者脚本的问题~
最后我发现是系统的问题,换个系统平台安装starRC就自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次换台电路跑一跑试试

网友:
多线程吧,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个小时了都

网友:
单线程试试, 关闭num_cpus/cores 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卡住了,但spef文件生成了,我查看了一下,spef文件是完整的。请教处方,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知道,先用着吧

网友(2024-01-05):
求一个STARRC 抽寄生得教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