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ourcing Resistor和Sinking Resistor的问题

楼主(2015-09-20):
开关电源芯片,图中的参数怎么描述驱动管脚的驱动能力?

网友:
一般就電阻式的描述, 跟另一種就是輸出掛電容用時間的表示方式
你把你的問題解釋清楚吧
因為spec都標很清楚了
不太了解你的問題點

网友:
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电阻,另一种是电流的形式。
但是不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
驱动能力的强弱是相对的,只有同规格的才有比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