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门控时钟如何时序约束

楼主(2015-09-20):
请问诸位:
FPGA上有一个门控时钟,这个门控时钟是否需要在时序约束中定义,该如何定义与其源时钟的关系;如何解决该门控时钟与其源时钟之间的时序违例。
谢谢!

网友:
直接剔除就行了,如:
set_false_path -to [get_pins */S*]

楼主:
直接剔除?
有一个信号穿过源时钟和门控时钟报告中有此信号的hold违例,如何解决?
谢谢诸位

网友:
FPGA不要搞门控时钟,延迟比较大,不像ASIC。

网友:
你是例化的BUGCE吗?还是你自己写的RTL代码?

楼主:
这个FPGA是用来验证IC的,门控需要加上,门控是例化的IP。

网友:
例化的什么IP?可以改成时钟使能

楼主:
用的ALT_CLKCTRL,就想用门控时钟啊,不想用使能代替门控啊,有没有解决办法啊,诸位,谢谢啦!

网友:
FPGA中设计使用门控时钟不是会造成较大的clock skew吗???

楼主:
用FPGA验证IC时IC的门控时钟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