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反相器的噪声容限问题

楼主(2015-09-20):
求助各位大神,书上说传输延迟时间越长,交流噪声容限越大。如图,如果提高电源电压,mos管的导通电阻会减小,从而传输延迟也减小,容限应该随之变小啊,为什么这个图交流噪声容限是随电源电压增大而变大。

网友(2017-04-13):
首先:噪声容限越大越好。
直观理解:VDD越大,抗躁能力更强,越不容易出错,也就是容限越大,图中是没有错的。
至于说传输延迟时间越大,交流噪声容限越大,这个不理解啥意思,图中除了电压变化,横轴是时间t,很明显随t的增大噪声容限在减小,不知道这两个时间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