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io文件里面怎么定义pad之间的间隙

楼主(2015-09-21):
我仿照别人的io编写完四个边的pad数量不相等
只有右边的pad之间有间隙,结果造成了vdd和vss的geometry 违规
(globals
    version = 3
    io_order = default
)
(iopad
   (topright
       (inst name="Pcorner1")
   )
   (top
      (inst name="IOPAD/Pinst0")
      (inst name="IOPAD/Pinst1")
      (inst name="IOPAD/Pvdd0")
      (inst name="IOPAD/Pinst2")
      (inst name="IOPAD/Pinst3")
      (inst name="IOPAD/Pvss0")
      (inst name="IOPAD/Pinst4")
      (inst name="IOPAD/Pinst5")
   )
   (topleft
       (inst name="Pcorner2")
   )
   (left
       (inst name="IOPAD/Pinst6")
       (inst name="IOPAD/Pinst7")
       (inst name="IOPAD/Pvdd1")
       (inst name="IOPAD/Pinst8")
       (inst name="IOPAD/Pinst9")
       (inst name="IOPAD/Pvss1")
       (inst name="IOPAD/Pinst10")
       (inst name="IOPAD/Pinst11")
   )
   (bottomleft
       (inst name="Pcorner3")
   )
   (bottom
       (inst name="IOPAD/Preset")
       (inst name="IOPAD/Ppcout0")
       (inst name="IOPAD/Pvdd2")
       (inst name="IOPAD/Ppcout1")
       (inst name="IOPAD/Ppcout2")
       (inst name="IOPAD/Pvss2")
       (inst name="IOPAD/Ppcout3")
       (inst name="IOPAD/Ppcout4")
   )
   (bottomright
       (inst name="IOPAD/Pcorner4")
   )
    (right
       (inst name="IOPAD/Ppcout5")
       (inst name="IOPAD/Ppcout6")
       (inst name="IOPAD/Pvdd3")
       (inst name="IOPAD/Ppcout7")
       (inst name="IOPAD/Ppcout8")
       (inst name="IOPAD/Pvss3")
       (inst name="IOPAD/Ppcout9")
       (inst name="IOPAD/Pclk")
    )
)

网友:
加pad filler啊, 可以有间隙的,

这个设计好 lab 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想让它有间隙,估计就是因为没有间隙才导致geometry违规(四个边只有右边pad有间隙,右边的vss和vdd没有违规,)添加什么参数才能都有间隙

网友:
手工可以挪的啊,  如果是io file 有个 spacing=50  这种的语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space,版主,有没有一种iopad没有实际作用,因为我的pad数量差一个就是4的倍数。不对称,不美观

网友:
offset 可以自己写的吧, 语法见edi user guide, 要那么美观干啥,关键是芯片能用,不是搞艺术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