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RO2015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21):
大家好,最近在使用EMPRO2015仿真的时候,总是出现如下错误:

Starting the FEM simulation.
Setting environment for using FEM engine
setting EMPROHOME to C:\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
setting PYTHONHOME to C:\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
setting HPEESOF_DIR to C:\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lib\runpy.py", line 151, in _run_module_as_main
    mod_name, loader, code, fname = _get_module_details(mod_name)
  File "C:\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lib\runpy.py", line 101, in _get_module_details
    loader = get_loader(mod_name)
  File "C:\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lib\pkgutil.py", line 464, in get_loader
    return find_loader(fullname)
  File "C:\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lib\pkgutil.py", line 474, in find_loader
    for importer in iter_importers(fullname):
  File "C:\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lib\pkgutil.py", line 430, in iter_importers
    __import__(pkg)
  File "C:\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empro\__init__.py", line 5, in <module>
    import libpyempro
TypeError: PyModule_AddObject() needs non-NULL value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该怎么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2016-10-19):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17-02-22):
Starting the FEM simulation.
Setting environment for using FEM engine
setting EMPROHOME to D:\ProgramFiles\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
setting PYTHONHOME to D:\ProgramFiles\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
setting HPEESOF_DIR to D:\ProgramFiles\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D:\ProgramFiles\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lib\runpy.py", line 151, in _run_module_as_main
    mod_name, loader, code, fname = _get_module_details(mod_name)
  File "D:\ProgramFiles\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lib\runpy.py", line 101, in _get_module_details
    loader = get_loader(mod_name)
  File "D:\ProgramFiles\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lib\pkgutil.py", line 464, in get_loader
    return find_loader(fullname)
  File "D:\ProgramFiles\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lib\pkgutil.py", line 474, in find_loader
    for importer in iter_importers(fullname):
  File "D:\ProgramFiles\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tools\win32\python\lib\pkgutil.py", line 430, in iter_importers
    __import__(pkg)
  File "D:\ProgramFiles\Keysight\EMPro2015_01\win32_64\bin\empro\__init__.py", line 5, in <module>
    import libpyempro
TypeError: PyModule_AddObject() needs non-NULL value

网友:
我也遇到了很多EMPro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么?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