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 encounter

楼主(2015-09-21):
请教数字后端EDI的前辈们,晚辈之前一直进行模拟layout,后来很幸运的接触了encounter这个软件,也用界面试过一些小模块,但是没有时序,也没有综合,就是单纯的把stdcell摆出来,现在想请教前辈,前端需要给后端几个文件,后端最后只出一个GDS就行了?

网友:
netlist ,sdc吧, 最好去上个后端培训,或者搞点资料看看

后端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的

网友(2016-07-25):
回复 楼主:

    怎么摆出来的?floorplan 了吗

网友:
跑encounter流程的时候也需要综合给你提供必要的文件,你encounter跑完出来,要吐gds netlist spef出来,给模拟后端做verification,给前段做formality/后仿这些,不是你跑完就ok的,包括power/功耗分析都需要继续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