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alf 语法问题

楼主(2015-09-21):
在导入em rule时,2014.09版的ICC提示rule的语法有问题,rule是工艺厂商提供的,所以怀疑是icc版本问题。用2013.03版的ICC可以正常导入!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低版本的ICC可以正常导入,而高版本的不能呢?语法一般不是向下兼容的吗?
另外,对目前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是修改rule还是换低版本的ICC呢?谢谢

网友:
有些高版本 会对语法有新的要求,

没用过alf么,有这个必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不用alf不是重点。主要是我想对设计加入em约束,库里面只有这个rule。不用这个rule的话,那么我怎么对设计加入em 约束呢?

网友:
em表示没有检查过, 多快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G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TSMC 40nm

网友:
这么快,是可以考虑em了,  40nm能跑这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G是有margin在里面的,实际设计值大概1.28G左右。
另外只有一小部分逻辑会工作在1.5G。剩余大部分工作在除频之后的时钟,大概200M。另外这个em.rule的问题,版主推荐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再问版主一个问题,40nm采用DC flow多,还是DCT flow多呢?

网友:
dct 多,如果只是一小部分在1.3g的化,那还好了,把wire width加倍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大!!

网友(2021-09-0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18版的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