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初次写FPGA,求大神帮忙优化资源

楼主(2015-09-21):
第一次写FPGA,Number of occupied Slices 99%,请大神帮忙看看能不能从哪方面优化优化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
这怎么能看出来?

网友:
是不是放了chipscope在里面,如果是正式版本,就去掉吧
内部时钟有7个,如果能减少时钟,能用高频时钟代替低频时钟进行设计,那就最好归一化到高频时钟,这会减少CLB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