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内部分频时钟作为全局时钟,如何写UCF

楼主(2015-09-21):
已知烧在FPGA中代码所用的输入时钟B为FPGA开发板晶振A分频产生,也就是说A为FPGA实际输入时钟,B为代码所用的真实全局时钟。
为了减少时钟B在各个逻辑路径的skew,请问该如何用ISE对UCF写约束?(BUFG如何插入B中?)
谢谢大牛们!

网友:
用MMCM或是PLL产生,然后直接连BUFG,这样无需约束。工具会自己推导。
若是手写RTL代码,然后连接BUFG,需要加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