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时指定vivado仿真库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我在linux下用vivado生成了VCS的仿真库,目录为/home/logic/xilinx_lib,其子目录包括secureip、simprims_ver、unifast_ver、unimacro_ver、umisims_ver(目录下是一个AN.DB文件夹,再下面是一些.db以及.sdb文件)以及一个synopsys_sim.setup文件,现在我想在VCS中对PCIE的example design进行仿真,其中涉及到xilinx的一些底层加密文件,需要采用编译出来的仿真库!!!
我在命令行中用-y命令指定了vivado提供的.v文件,例如 -y /home/logic/Vivado_lib/unisims等,然后用-Mdir=/home/logic/xilinx_lib/unisims_ver -Mlib=/home/logic/xilinx_lib/unisims等命令指向编译出来的仿真库,但依然提示找不到那些底层的文件。

请问各位,是不是-Mdir和-Mlib命令使用错误,我该如何为VCS指定编译时/home/logic/xilinx_lib/下的仿真库?

网友:
你还缺一个目录:vivado目录下的secretip这个库(好像是这么个目录),很多高速接口的仿真模型是加密了的,放在了那个目录;
一般这种高速接口编译过程比较麻烦,建议时候IP核生成的网表进行仿真

网友(2016-05-16):
hi,楼主,这个问题你搞定了吗,请问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能否告知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