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是触发器不

楼主(2015-09-21):
各位大侠下午好,江湖救急,请各位帮帮忙呦。下面进入正题,小目前找到一个像是门电路的东东,
如果只给一个电源,然后输入M1给个电平,那这个电路应该动不起来才对,大家觉得呢?
可是为嘛仿真却可以呀,不管是给上跳沿还是下跳沿(vpwl给的)都能工作,
这是为啥呀,要怎么分析诶?

网友:
楼上正解,施密德触发器,你百度一下,就知道怎么仿真测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层主你好,小弟把他当触发器仿真了一下,DC扫输入,上升沿跳变阈值是1.32V,下降沿跳变阈值是0.65,瞬态仿输入,给1ms时间0到2V,和1us时间0到2V,这个电路均能正常翻转,并且1ms情况下的翻转对应电压与DC阈值差不多,单就仿真看,确实是具有迟滞的触发器,可是小弟都没分析清楚,这结构是怎么工作起来的,可否帮小弟分析一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层主你好,小弟把他当触发器仿真了一下,DC扫输入,上升沿跳变阈值是1.32V,下降沿跳变阈值是0.65,瞬态仿输入,给1ms时间0到2V,和1us时间0到2V,这个电路均能正常翻转,并且1ms情况下的翻转对应电压与DC阈值差不多,单就仿真看,确实是具有迟滞的触发器,可是小弟都没分析清楚,这结构是怎么工作起来的,可否帮小弟分析一下呀

网友:
正反馈存在会产生迟滞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能够理解斯密特触发器(经典结构)的迟滞是怎么引入的,但是小弟不大理解这个电路里面的正反馈是怎么样的,层主可以详细讲一下不就是最上面的P管和最下面的N管是怎样工作的,输出电平高低才决定这两管子的开启,要怎么分析这个初始的状态呀

网友:
另一种触发器!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层主大大能不能,给说一下,它这个怎么动起来的呀,输出是怎么控制着最上P管和最下N管的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效果的话,得加个反相器,才跟斯密特触发器一样,表示还没弄透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哦。。仿真看看各点的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