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制作中掩膜版问题

楼主(2015-09-21):
在版图中画了15层mask版,而在制作的时候为什么会只需要制作14层mask版,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从工艺文件中哪里可以看得出哪些mask版需要制作出来的?望回复

网友:
layout里面画的不是mask, mask是通过layout上层次,经过mask tooling 公式运算出来的
foundry会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你确定你的版图上是15层Mas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mask tooling公式是什么样子的?可否发给我看一下?会在design rule文件里有吗?谢谢

网友:
mask tooling 可以问foundary 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sk tooling或者design rule文件中的不需要制作掩膜版的mask层次是做了什么样的标记?

网友:
小伙,不要再纠结mask这个问题啦,mask又不影响你画layout,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
mask大部分都是通过layout层次运算出来的,而且也不是你画出来的尺寸,
如果你仅仅是画layout,那mask就不是你操心的事
这是foundry干的事情,看看tsmc65nm的mask,是很复杂的,但是不影响你画layout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赞一个

网友(2015-10-27):
7楼正解

网友(2018-01-24):
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2018-04-05):
layout层次转换成mask,有的需要复杂运算,有的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foundary会有一个独立的关于mask的文档,dr里有但不会很全面

网友(2022-04-20):
确实,7楼解释的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