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由标准铝改为厚铝的疑问

楼主(2015-09-21):
      在同一个工艺中,将标准铝线改为厚铝时,为什么要增大连接孔即via孔的大小以及间距,请问这能从物理连接上进行解释吗?譬如,标准顶层铝线为0.7um厚,其要求的via1孔大小为0.55*0.55(um*um),孔之间的最小间距为0.55*0.55(um*um),
而,厚铝的顶层铝线为1um厚,其要求的via1孔大小为0.6*0.6(um*um),孔之间的最小间距为0.6*0.6(um*um)。如何从物理连接上进行解释?求大神回答

网友:
金属厚度不同,via的高度不同
如果介质层厚度不同,那么via的size和space就要改变
原来挖一个浅浅的洞,当然小一点就可以了
现在要挖一个更深的洞,还挖这么小就很困难,就挖的大一点咯
不要纠结于这些细枝末节,follow design rule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说,当不同厚度的金属,采用同样的rule,厚度大的就容易产生EM效应,金属容易断裂。

网友:
不挖大点,担心刻不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金属变厚对应的via孔也会变厚吗?那这么说来是不是会使得每个via孔允许通过的电流也会变大,因为我现在要把版图从较薄的金属改为较厚金属,而design rule规定连接的via孔size以及space要变大,就使得所打的via孔个数变少,导致它的寄生电阻比以前要大很多,所允许通过的电流也变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厚度大的会产生EM效应呢?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