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密度计算金属宽度

楼主(2015-09-21):
请问版图中金属线上由于开关动作有周期脉冲电流,脉冲电流峰值较大,达到10mA,正常电流在1mA左右,用电流密度来计算金属宽度是用电流的平均值计算还是周期脉冲峰值来计算?

网友:
我们都是平均值值

网友:
如果是周期性还是适当加宽一点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也问问设计人员的意见。

回复 网友A:

网友:
double一下平均电流即可。

网友B:
为保险起见,以两种计算得到的较大宽度METAL为准,最好在此基础上还留点余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fab一般都会提供平均值和均方根根据fab数据计算为准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B:
为保险起见,以两种计算得到的较大宽度METAL为准,最好在此基础上还留点余度。 ...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