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ayout中guardring画法

楼主(2015-09-21):
请问版图guardring的Corner处不要打contact孔有什么作用吗?什么情况下要这样画?如下图所示画法

网友:
应该不是特意这么做的吧

网友:
一般是要打满的

网友:
正常是空都打上,但space适当调大,你这个应该是高压或是ESD管子,一般都给四排孔

网友:
你这两个外环的space也太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人说避免边角效应,我不是很明白,想问问是不是会有什么好处?或详细解释下。
还有为什么两个外环的space要调大呢?

网友(2015-11-09):
我见过ESD这么画的  同求解释

网友(2018-03-30):
在设计ESD过程中,contact不要离金属的边界太近了, 否则会带来电流在边角的集中效应

网友:
就这么一画 不要纠结了

网友(2020-04-16):
我见过ESD这么画的  同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