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非阻塞延时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如下:假设a,b初值都为0begin:
a<=#5 1'b1;
b<=#10 1'b1;
end
上例中在时刻t=5时a被赋值1;在时刻t=10处,b被赋值1
==========================================

再看下面
begin:
#5 a<= 1'b1;
#10 b<= 1'b1;
end

此例时刻t=5时 a被赋值1;请问b是在t=10处赋值,还是t=15赋值?

仿真答案我清楚,请高手给予解释。
就是针对begin and块中的“非阻塞赋值”的左侧运算“赋值”这个动作,到底是不是要按顺序执行的。
谢谢您

网友:
请问b是在t=10处赋值,还是t=15赋值?
A: 在t=15赋值

网友:
"#"这是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