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环振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小弟新手,在用HSPICE仿真环振时不震荡。设置了.IC还是没有用,而且用的延迟单元在cadence中仿真没问题。请教大家原因,编写的网表可以看图片。

网友:
电源可以用线性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PWL的电源还是不行,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研究了一下仿真精度,设置 .option accurate = 1 。

网友:
回复 网友B:

    runlvl = ?

楼主:
回复 网友C:

    runlvl= 6.

   尝试之后最重要的设置是  accurate = 0 (最高)   ,或设置 delmax = 1p(很小的步长)   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accruate = 0 & runlvl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