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提取模块的FRAM和db

楼主(2015-09-21):
如何提取icc写出FRAM和db?ICC中有一个命令create_macro_fram是否可以通过它提取FRAM.

网友:
对, db写不出来, 只能通过pt  extract_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db的提取,版主可有资料或者步骤供参考。麻烦了!

网友:
请看pt user guide里面 modeling 那一章

你要抽db干啥, icc不是有abstraction view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做模块PR,然后在chip调用。

网友:
icc 有create_block_abstraction  命令,专门创建block 模型的,  可以使用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create_macro_fram 是create  的Physical information
对于DB,是timing 的信息。 有很多种: ILM,ETM,QTM, 在ICC, 最新版本ILM改为 abstraction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