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压情况下P&R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我的设计中有3组power/ground的pad,分别命名为VDD_1P8,VSS_1P8,VDD_3P3, VSS_3P3,VDD_IO,VSS_IO,我想把电路分成三部分来供电,第一部分为{inst1 ins2 inst3},用VDD_1P8供电,第二部分是个macro,用VDD_3P3供电,第三部分是信号PAD,用VDD_IO供电,请问高手,我该如何定义三个电源网络,使其与不同的模块的电源地相连?
还有一个问题,加入上面分别定义了三个电源网络,并且已经与三部分对应上,那么在clock_opt的时候会新插入buffter,我该如何限定这些buffer使用VDD_1P8的电源?
求高手们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
你说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网络, VDD3P3/VDDIO 属于模拟,iopad供电,和core供电是两码事情,
core就是VDD_1P8 ,也就是stdcell 供电区域,
clk buffer肯定是用VDD_1P8的,

不需要特殊的定义和划分:
1) stdcell用1p8
2) macro 用3p3 连接,
3) iopad的电源在pr里面可以ignore,因为padring会自动连接的

楼主:
版主,我用如下命令定义VDD_1P8的网络: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_1P8 -ground_net VSS_1P8 -power_pin VDD -ground_pin VSS -tie
然后给数字的core生成了power ring
在运行preroute_instances和preroute_standard_cell命令后发现除了VDD_1P8和VSS_1P8这两个电源pad的VDD VSS引脚连到了power_ring上,VDD_3P3 VSS_3P3 VDD_IO VSS_IO这几个电源pad的VDD VSS引脚也连到了我的power_ring上了,请版主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可能网表里面都是1'b1 , 1'b0 这些,先把这些pad的net删掉, 不要都写'1'b0 ,1'b1
否则都认为是core vdd/vs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