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encounter MINCUT violation

楼主(2015-09-21):
各位大侠:

我在做Add power stripe和Power routing的时候,有以下警告:
Stripe generation is complete; vias are now being generated.
Multi-CPU acceleration using 20 CPU(s).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4 at (3884.95, 2914.33) (3885.14, 2926.33)
**WARN: ViaGen Warning: MINAREA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M5 at (3887.60, 4639.00) (3887.60, 4651.00)

**WARN: ViaGen Warning: MINAREA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M5 at (1757.60, 348.04) (1757.60, 360.04)
**WARN: ViaGen Warning: MINAREA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M5 at (1757.60, 1742.79) (1757.60, 1754.79)
**WARN: ViaGen Warning: MINAREA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M4 at (1754.10, 3244.25) (1754.10, 3256.25)
**WARN: ViaGen Warning: MINAREA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M5 at (1757.60, 4639.00) (1757.60, 4651.00)
**WARN: ViaGen Warning: MINAREA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M5 at (1770.60, 1755.79) (1770.60, 1767.79)
**WARN: ViaGen Warning: MINAREA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M5 at (1770.60, 3231.25) (1770.60, 3243.25)

我在做Power routing的时候,有以下警告:
sroute post-processing starts at Mon Sep 21 19:53:17 2015
The viaGen is rebuilding shadow vias for net VSS.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2 at (485.60, 360.24) (497.60, 360.46)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2 at (485.60, 461.57) (497.60, 461.84)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2 at (485.60, 451.45) (497.60, 451.76)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2 at (485.60, 441.33) (497.60, 441.68)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2 at (485.60, 502.05) (497.60, 502.16)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2 at (485.60, 491.93) (497.60, 492.08)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2 at (485.60, 481.81) (497.60, 482.00)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2 at (485.60, 471.69) (497.60, 471.92)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2 at (824.43, 360.24) (836.43, 360.46)
**WARN: ViaGen Warning: MINCUT rule violation, no via created:
layer V2 at (824.43, 461.57) (836.43, 461.84)

请问这个MINCUT是在哪里定义的呢?大部分都是与内部IP block相交时出现的这个警告,请问要怎么让encounter自动连接上,不然后面会报open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上百条都是open的线,手动连接又不方便,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tech lef里面有的,  你是IP 连什么power? 不行的话手拉(addwire) , sroute只能做较为简单的power route,warning太多自己也看不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连接core power 1.8V,IP用M3和M4作为power ring,宽度是12um。工艺是M6层的,lef定义的CUT大小如下:

LAYER V1
  TYPE CUT ;
  SPACING 0.26 ;
  AntennaAreaRatio  20 ;
  AntennaDiffAreaRatio PWL ( ( 0 20 ) ( 0.203 20 ) ( 0.204 92.0 ) ( 1 158.33 ) ) ;
END V1

LAYER V2
  TYPE CUT ;
  SPACING 0.26 ;
  AntennaAreaRatio  20 ;
  AntennaDiffAreaRatio PWL ( ( 0 20 ) ( 0.203 20 ) ( 0.204 92.0 ) ( 1 158.33 ) ) ;
END V2

LAYER V3
  TYPE CUT ;
  SPACING 0.26 ;
  AntennaAreaRatio  20 ;
  AntennaDiffAreaRatio PWL ( ( 0 20 ) ( 0.203 20 ) ( 0.204 92.0 ) ( 1 158.33 ) ) ;
END V3

LAYER V4
  TYPE CUT ;
  SPACING 0.26 ;
  AntennaAreaRatio  20 ;
  AntennaDiffAreaRatio PWL ( ( 0 20 ) ( 0.203 20 ) ( 0.204 92.0 ) ( 1 158.33 ) ) ;
END V4

LAYER V5
  TYPE CUT ;
  SPACING 0.35 ;
  AntennaAreaRatio  20 ;
  AntennaDiffAreaRatio PWL ( ( 0 20 ) ( 0.203 20 ) ( 0.204 92.0 ) ( 1 158.33 ) ) ;
END V5

网友:
有坐标的,去看看,十九是要打via的地方是不完全搭上的情况,最小的via搭不上,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可能搭不上也没关系,

网友:
在layer 定义里面,如

  MINIMUMCUT 2 WIDTH 1.40 ;
这种语句规定了的, IP连接core pg用手连就好了, sroute控制的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要DRC的时候不报error,就不用管它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lef文件里面,有layer 和via的定义,但是没有MINIMUMCUT,只有CUT在via里面有定义。

“IP连接core pg用手连就好了, sroute控制的不好”,你是说在sroute之前对IP block放置size/place/routing blockage,再做sroute,之后手动将IP pg连接到power ring pg上面吗?谢谢!

网友:
手工帮ip 做power route的时候 也就取代了部分sroute的功能, sroute包括各种pg route,
比如对macro的,对pad的,对stdcell的, 最实用的也就是followpin连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工帮ip 做power route的时候 也就取代了部分sroute的功能, sroute包括各种pg route,
比如对macro的,对pad的,对stdcell的, 最实用的也就是followpin连接了"

如果要手工帮IP做power route的话,是不是在sroute对话框里面进行修改?我把那个blockPin去掉了,还是不行,如下图所示。请问具体是怎么把sroute对IP的power route功能去掉呢?谢谢!

网友:
手工就是用editwire ( 按e)来连接的

如果是sroute,你可以一个一个按钮试试,多了什么,比如followpins,pad pins,floating stripes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几条没有连到IP上是不是也无关紧要啊?

网友(2022-09-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连接core power 1.8V,IP用M3和M4作为power ring,宽度是12um。工艺是M6层的,lef定 ...

请问楼主  AntennaAreaRatio  20 ;
  AntennaDiffAreaRatio PWL ( ( 0 20 ) ( 0.203 20 ) ( 0.204 92.0 ) ( 1 158.33 ) ) ;

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及PWL后面的坐标是怎么来的。我在使用encounter时,连接电源环,报告出lef文件这里的PWL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