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nm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globle foundry 14nm中的RX fin在工艺上的具体作用是什么,有人知道吗?最好详细点。

网友:
没用过。 好先进的工艺啊!

回复 楼主:

网友:
finfet的核心啊, fin就是鱼鳍的意思, 有别于body silicon的最大区别就是这个3D类型的polygate/diff了 ,

理解下fin的作用 才能对finfet有彻底的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在工艺上就是三维的gat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第一次做的

网友(2015-10-27):
好先进的工艺,从来没做过

网友:
把他看成2D就可以了。只不过W要是0.048的整数倍,把0.048看成W的最小格点就可以了。

由于传统平面在小工艺的漏电很大,TSMC28nm的芯片漏电有上百mw,占到了功耗的十几%,

所以16/14nm就采用了fin工艺,fin工艺相对gate的接触面积大,漏电小,具体为什么漏电小,这个得问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