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无法显示Place后的模块

楼主(2015-09-22):
我在Encounter中placeDesign后, console没有显示error,也计算出了Placement Density,但为什么我在GUI中看不到摆放的standard cell呢?

网友:
转physical view, user guide看看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参考同学的脚本,加了fit命令就好了,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但至少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先往下走,有时间再了解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