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em violation 在 standard cell 区域怎么修?

楼主(2015-09-22):
power em violation 如果位于memory channel比较好处理
power em violation 在 standard cell 区域怎么修?都有什么方法?

网友:
通常会具体在某个wire上面吧,把wire加宽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在mem channel里一般是用的什么方法修的?

网友:
一般EM 的report都是有坐标, 找到那个线, 直接加宽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简洁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