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仿真Xilinx的ip核

楼主(2015-09-22):
50资产
问个弱弱的问题,用modelsim怎么仿真Xilinx的ip核?我明明已经关联了Xilinx的库文件,modelsim的library中也显示了Xilinx的那几个库,如截图所示。而且,从ISE中直接用modelsim仿真也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我从modelsim新建project,并且用到了Xilinx的ip,就仿真不了,报下面的错误:

# ** Error: D:/Modelsim/DDR_Slave_Test/src/version 1.2/ddr_global.v(74): Module 'IBUFGDS'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Modelsim/DDR_Slave_Test/src/version 1.2/ddr_global.v(79): Module 'BUFG'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Modelsim/DDR_Slave_Test/ip/PLL_400M.v(144): Module 'PLLE2_ADV'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Modelsim/DDR_Slave_Test/ip/PLL_400M.v(150): Module 'BUFG'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Modelsim/DDR_Slave_Test/ip/PLL_400M.v(154): Module 'BUFG' is not defined.

这个到底要怎么仿真呀?小弱求各位大牛指点一下啦,不胜感激!

网友:
vsim -t ps -novopt +notimingchecks -L unisims_ver -L secureip -L xilinxcorelib_ver work.glbl dut

网友:
那就不要用modelsim仿真 用isim不挺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搞定了!不过直接用您的命令也不行,因为我还没有添加glbl文件。拷贝了一份glbl文件,然后又运行了一下,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2016-05-22):
好吧,应该是IP core少了资料吧

网友(2016-07-17):
回复 楼主:

    这个用quartus就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