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是64位的才能装cadence IC软件

楼主(2015-09-22):
曾经用32位ubuntu虚拟机装IC616失败了,突发奇想,是不是这个只能装在64位系统上呢?恳请前辈高手帮帮小弟,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真的是这个情况么?

网友:
建议你在红帽系的linux(比如rhel和centos,fedora也可以考虑)上安装ic616,否者还需要设置额外的环境变量,更重要的是,ic616的官网说明中提及支持的操作系统就是rhel~当然,你要是一定想在ubantu上装也不是不可,min4max发表的一个帖子上对这种情况有详尽的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正在准备用fedora装,但是找到的教程好像都是64位系统的。这个和系统位数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吧?

网友:
主要取决于环境变量的设置,在加载环境变量时,需要对操作系统位数声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正在尝试········非常感谢

网友(2016-03-08):
我实在rhel_64上安装成功的cadence ic616

网友(2016-04-17):
在 32 位元 linux distribution 應該沒問題,在 CentOS 7 64 位元系統上安裝是沒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