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4 lmgrd求助!

楼主(2015-09-22):
LZ是一个cadence的初学者,这几天在学习安装calibre2014,现在的情况是calibre可以启动,也已经集成到IC616上了,但是会报如下图所示的错,
依据教程的提示,我运行了lmstat,显示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我又尝试了手动启动lmgrd,但是会出现如上图的问题,这让我十分迷惑,是因为Cadence软件中的lmgrd和calibre的lmgrd冲突了吗?这是我在basherc中的环境变量配置,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呢?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license server没有正常启动,查看路径以及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请问license server没有启动是指我的calibre2014的lmgrd这个应用程序没有启动吗?我确实对linux系统不是多了解,能更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
按照提示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所以首先确认你的路径是否正确,另外这个文件权限是否正确,你是否可以正常读取和访问执行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