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驱动管版图

楼主(2015-09-22):
请问版图中存在高压驱动管时需要注意些什么,现在有一版图其驱动管的正常工作电流为43mA,如果存在某些模块靠近此驱动管时影响会有多大?

网友:
最大电压

网友:
要注意别引起栓锁效应了

网友:
注意与旁边的低压或者不同type的device保持适当的距离,减小发生LATCH UP几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减小latchup的话做了做足够的保护环是不是就可以了?它们之间一般需要多大的距离呢?20um够吗?

网友:
保护环收集载流子,如果电压或者电流过大,只有保护环是不够的,还要拉开距离,不同的制程距离不一样;这也取决于经验吧。有了成功的流片后,这还要取决于PE来CHK

网友(2015-10-25):
主要考虑latch up,  noise 也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