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R "ahb to apb bridge sync-down",是否需要设置multi cycle path

楼主(2015-09-22):
如题。如果需要改如何详细设置?

再就是PCLK该如何create时钟?

谢谢!

楼主(2016-12-02):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PCLK -edges {1 2 7} -source HCLK_PIN [get_pins AND/Z]
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3 -from [get_clocks PCLK] -to [get_clocks HCLK] -end
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2 -from [get_clocks PCLK] -to [get_clocks HCLK] -end

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3 -from [get_clocks HCLK] -to [get_clocks PCLK] -start
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2 -from [get_clocks HCLK] -to [get_clocks PCLK] -start

仅供参考,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