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打开.oa文件

楼主(2015-09-22):
在版图设置中,在lib库中的.oa文件怎么打开???

网友:
OA是使用在cadence IC61系列中的数据格式,只能通过IC61软件打开

网友A(2022-05-18):
建库,放到库的路径中,lib 界面就有了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A:
建库,放到库的路径中,lib 界面就有了

实测有效,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