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4b 250M ADC工艺选择问题

楼主(2015-09-22):
班上各位大牛,如果14b 250M ADC SFDR>80dB SNDR>66dB 只用常用的前台校准,用通常的0.18um工艺可以实现么?
良率 什么的怎么样? 还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
可以的,论文上有过,Pipeline-sar adc的速率会更高,SFDR SNDR 这些都要仿真测试

网友:
可以实现。
良率挺好。

多句嘴,你这叫12位的比较合适。14位的通常SNR都得做到73dB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牛你好。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哈。
1. 我们要求的分辨率是14b输出码的,参照指标是ADI的AD9643,在250M典型应用场景下(185M输入),能保证SNDR>67dB,我们现在项  目的指标基本是按照这个来,要保证>66dB。
2. 你之前做过的14b 250M 0.18um工艺下,量产测试之后的性能指标能到多少(SNDR SFDR 功耗)?良率大概能有多少? 工艺是否是TSM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pipelined-SAR的话,如果保证数据输出速率为250M的话,SAR的采样和一次转换的速率要求太高了。

网友:
    9643在国内已经好多个公司都有了,建议你们直接买一个算了,别折腾了,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们决定不了,大方向定的还是想做。
   还是想问下:你原来做出来的那个250M 测试后的性能指标参数(SNDR SFDR 功耗)
   还请不吝赐教哈~

网友:
回复  lonerinuestc
   这个我们决定不了,大方向定的还是想做。
   还是想问下:你原来做出来的那个250 ...
引用 网友C:

翻了半天找出这么个曲线,凑合着看吧。哎,又一个跳火坑的...

网友:
楼上的太牛了,功耗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感,看这曲线貌似还是被clk jitter限制了,不知道功耗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性能很犀利了,不知道功耗是多少,分辨率是14b的么?
结构是SHA-LESS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