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R3问一个低端的问题

楼主(2015-09-22):
经常可以看到DDR3    333MHz这样的描述我想问下这个DDR3的工作频率应该不会只能在333MHz吧,我用356MHz就不行吗,
是不是有个范围,还是别的有什么限制????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有个范围的

网友:
通常说的DDR-800 DDR1600其实是他的等效频率,因为是双沿采样,真实的频率是800/2=400Mhz

楼主:
多谢,明白了

网友:
4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