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 出现min area violation

楼主(2015-09-22):
使用ICC eco,freeze_silicon的,设置只让ICC动M1-M4,一共6层metal
现在ICC在route_zrt_eco 的时候会把一些M4删掉,留下一个空空的VIA4,这样VIA4自带的metal4就出出现less than min area的drc violation
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避免?谢谢

网友:
删掉不就行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VIA4删掉,或者补一块M4上去。

网友:
你怎么控制只动 m1~m4 的, 啥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通过这个选项来设置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freeze_layer_by_layer_name
大家平时都不做eco改版吗?tapeout之后,只改metal那种?

楼主:
回复 2# mayday9518 回复 3# ss_ic_bbs

   已经tapeout了,ECO改版,一共6层metal,只能改M1-M4,via4-M6都不能动

网友:
还要加上 -freeze_via_to_frozen_layer_by_layer_name  { { m5 true} }

icc的这两个freeze有时候有点问题,不能完全freeze, 最好到后面lvl再确认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