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调延时芯片。。。。。。。

楼主(2015-09-22):
有没有ps级的可调延时芯片?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用FPGA内部的什么资源可以达到ps量级的延时呢?

网友:
回复  coyoo

请问具体用FPGA内部的什么资源可以达到ps量级的延时呢?
引用 网友B:

进位链

网友:
有啊, 芯片中的模拟点路就可以调整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