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转到milkyway后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22):
我们的芯片中的1.8v到3.3v的level-shifter是在cadence中用管子搭的,我在milkyway中将lef转成milkyway,在icc中调用这个库,但是在create_fp_placement后,运行preroute_instances命令后,报了一堆的 warning如下: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Net:VDD(wire on layer :M1[61])
waring: wire dropped because obstruction, (Net:VDD)(Layer:M1[61] is blocked by ((91.220 14.600) (91.60 15.090))(net:null)(Layer:metal1Blockage[218])(PGRT-030)
100多个例化的level-shifter的电源和地都有这个问题,有哪位高人知道症结所在,求指点!

网友:
你抽LEF 的时候是不是把VDD和VSS包在Blockage里面了?导致pin出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语惊醒梦中人,多谢了,我改改试试!

网友:
通常LVL cell的power是在floorplan阶段用create_power_straps 来连接的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做为secondary pg连接也行

但是preroute_instance 本身就是个很一般的命令,很多东西都控制不了,连接的又很难看
建议把LVL 放整齐,直接打几条straps连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f导进milkyway后,CEL中的metalblockage是什么时候加上的呢?能不能人为的修改?这个macro在cadence中的版图只用到了metal1和metal2,我想在这些macro上面走M3,M4,M5,现在这几层的线都走不了

网友:
如果你的lvl是stdcell, lef里面应该写core 而不是block

你可以打开fram view进行修改, icc里面

网友(2015-10-22):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这个怎么修改呢??

网友(2016-09-07):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抽lef的时候,VDD,VSS怎么才不包到blockage里面啊,是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楼主那个问题,ram的vdd,vss连接不上。您说可能把电源vdd,vss包到blockage里面了,在哪里设置把电源vdd,vss露出来啊,使得可以连接上电源?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lef 里的OBS 部分是不是包含了m3 m4 m5. 如果是, 删之, 当然你得确定macro没有任何m3 m4 m5

网友(2023-08-08):
请问楼主有milkyway软件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