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路大神,ADC怎么仿真?

楼主(2015-09-22):
最近在做一个温度传感器,里面有个sigma-delta ADC,现在温度传感器中各个小的模块已经仿真完成,接下来需要仿真整个ADC,不知道怎么仿真额。跪求各路大神,哪位给传授小弟一下吧。
如果能具体说一下仿真步骤,更是感激不尽。

楼主:
对了,我用的是cadence仿真的。

网友:
设好输入和时钟就仿了啊,注意使输入信号的奇数个周期内采样2^N点,不过比较慢,数据也很大建议只存部分需要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非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