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基准输出为高

楼主(2015-09-22):
基准启动电路

基准启动电路

小弟做了一个这样的基准,上面为启动电路,如果关闭基准的话,输出应该为低,开启基准的话,无论怎么加上电时间,输出都是为1.2V的正常电压;
但是流片回来发现,当电源电压小于2.5V时,基准输出为高,只要给电源慢慢地调高到2.5V,输出就正确了。
如果是启动电路没启动,那么输出应该为低,如果启动了 ,没有断开,那么调高电压也不会恢复正常,求你各路神仙支个招,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基准输出为高,是等于Vdd?
试着给bandgap的输出加一个bypass电容。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的测试设备有额外的电流流入bandgap输出端,你可以看一下Ivdd是否等于I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