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抖动时钟产生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5-09-23):
如题,小弟正在读研,考虑以后开题的方向。这是项目中要用到 时钟电路200MHz左右,想把这个往低抖动方向开展。大的方向还是做PLL,想请问一下大家在低抖动应用的场合,有没有什么结构比较合适?比如,sigma-delta型的适合不?

PLL用ring VCO而不是LC的,这也是没办法。

希望看到帖子的各位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可以试试,应该方向是对的。

网友:
sigma-delta只会把时钟的抖动做高,
时域上看,sigma-delta就是不停的“抖”动其频率,保证其平均值为你想要的值而已,阶数越高越容易“抖”;
频域上看,noise shaping只有靠低通滤波把远端的去掉才有意义,而时钟是没法这样做的,只能全频段积分,这样总的noise实际上是增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虽然看的不是很懂,我再研究看看。
   请问有没有什么成熟的结构适用于低抖动的场合?新结构也行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