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AR ADC中nonlinearity和distortion的来源

楼主(2015-09-23):
学了一阵子的SAR ADC之后,发现从最开始的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到后来的有了一些问题,慢慢通过看书和论文自己明白了。但现在深入学习后发现又有很多问题,比如nonlinear和distortion。虽然知道DAC的mismatch和comparator的offset会导致特性变差,比如ENOB和SFDR会变差。但是对nonlinearity和distortion的理解感觉很不够,资料也很难找到特别有针对性的。求大神们不吝赐教,或者指点下该看些什么文章或者书呢?
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大神大神在哪里?还想请问不同频率下distortion的来源,主要是哪些?大神大神快出现吧

网友:
distortion来源:
1.比较器和DAC里的switch,switch的开关有延时,在比较器里会产生采样错误,在DAC里会有charges的累积
2.input buffer或input signal amplifier
3.reference voltage误差
4.模拟信号或时钟信号的延时(电路寄生参数导致的延时)
5.比较器和input amplifier的off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指导。我说说我的一点理解,看看对不对,distortion归根到底是由噪声引起的对不?然后有了您上述说的那些不同的方面。那在不同频率下的主导因素分别是什么呀?比图说低频情况下(极端说来就是指直流了),考虑1/f噪声,我看到Allen那本书上说的是这个闪烁噪声只由直流引起。然后频率高的情况下,就得考虑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了吧,我看到一个清华学生的论文里写到,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可以通过两个方法缓解,一是让比较器的每一级都采用casecode结构作为输入,这样可以减少输出到出入的回程增益,进而减小回程噪声;还有一个就是在模拟缓冲输出级增加对地电容,这样也可以盖上kickback noise的影响。还有比较器中本来就存在且无法避免的量化噪声。    低频和高频下主要要考虑的噪声还有哪些呀,感觉自己还是一知半解的,辛苦大神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看到了一篇文章,讲的大概是运放的THD+N,我好像又有点理解偏差了,谐波失真和噪声都是限制精度的原因。然后看到说转换器本来就是非线性系统,所以会出来高次项,也就有了对应的谐波。越看越晕啊

网友(2017-12-05):
求助SAR ADC中nonlinearity和distortion的来源

网友(2023-09-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应该说所有非线性都属于噪声?

网友(2025-04-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现在搞定非线性因素了吗,能不能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