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constraint

楼主(2015-09-23):
class ctrl_seq_cfg extends ctrl_seq_base;

rand bit [13:0]                    data0;

rand bit [13:0]                    data1;

constraint c_data0  { data0  <= 14'd4096; data0  >= -14'd4096;}

constraint c_data1  { data1  <= 14'd4096; data1  >= -14'd4096;}

请教,定义位宽为14bit的数据rand bit,是不是就不能限制 data0  >= -14'd4096;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应该如何定义?

网友:
定义成int 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是14bit的,我可以定义
rand int [13:0]                    data0; ?不对吧。

  应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口的信号只能是14bit,我必须定义int,然后用的时候,截取低14bi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用的时候截取,其实不用做多余的工作,用的时候直接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是用uvm的话,直接定义成rand bit [13:0],然后注册的时候用`uvm_field_int注册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纯sv的话就写成rand int ,用的时候截取就对了,毕竟截取是按照无符号数截取,就是说每个bit值不会动,原封不动赋值过去,这样你看到的该是正还是正,该是负数还是负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已经用另一种方法实现了

constraint c_data0  { (data0 [13:12]==2'b00) | (data0 [13:12]==2'b11 ) ; }

constraint c_data1  { (data1 [13:12]==2'b00) | (data1 [13:12]==2'b11 )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方法更类似rtl设计而不是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直接复制给出范围就行了,你只是要得到一个范围内的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