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保存的.oa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15-09-23):
使用virtuoso画版图时,每个view都有一个.oa文件a,这个文件怎么正常打开,去看里边的代码信息?

网友:
ic61 都是读oa格式的吧, cdb 都过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a格式的文件能打开吗?想看里边的代码信息

网友:
不行的,二进制的, 都能看了 还搞oa干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只能通过OA API 来获取里边的数据?

网友:
你是做ic的么, 要api干啥, 把ic61用好就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是吧,刚转行,对好多东西还不清楚,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7-07-03):
我也想知道怎么分析.oa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C++编程通过OA API可以对oa文件进行解析和修改。当时搞了一段时间就中断了,没有太深入研究。

网友(2021-06-22):
Hi. Do you know how to change the creation time in .oa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