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如何与FPGA通过PCI express 互传数据

楼主(2015-09-23):
小弟需要做一个Xilinx开发板(ML605)和PC之间简单通信的实验。曾经做了一个用UART互相连接的实验,已经功能正确了,但是速度的确很慢。现在打算用更快的PCIe或者以太网闲来实现数据传输。

FPGA开发板插在PC主板的PCIe插槽上,按照Xilinx提供的测试手册,可以用PCITree这个软件验证功能。
但是如果想要在PC端有一定实际功能地传输数据,必须用Matlab 或者 C++自编的程序来控制。我做过Matlab用函数把数据传输到电脑的COM口的实验。但是从来不知道如何用Matlab把数据传到电脑的PCI插口。。。

请大侠们教教我如何做。实在谢谢了。

网友:
如果板子上有网口的话,应该可以直接使用网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