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或DSP中PWM的边沿对齐、中心对齐等模式实际意义?

楼主(2015-09-23):
平时用单片机、DSP控制一下电机等,常用PWM的边沿对齐模式。 有一个问题一直存在疑惑

单片机或DSP等控制器中的PWM的边沿对齐、中心对齐等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什么实际意义?

有时感觉中心对齐等没什么存在必要。 小弟经验较少,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
能把这两种模式的描述贴出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是dsPIC30F2010 介绍
PWM 模块具有以下特性:
• 6个具备3 占空比发生器的PWM I/O 引脚
• 16位精度
• 实时更改PWM 频率
• 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输出模式
单脉冲产生模式
• 对中心对齐模式下不对称更新的中断支持
• 用于电子换相电机(Electrically Commutative
Motor, ECM)控制的输出改写控制
• 用于调度其他外设事件的“特殊事件”比较器
• 可选择将任何一个PWM 输出引脚驱动至确定状态
的FLTA 引脚
此模块包含3 个占空比发生器,分别编号为1 至3。此
模块具有6 个PWM 输出引脚,分别编号为PWM1H/
PWM1L 至PWM3H/PWM3L。6 个I/O 引脚可组合为3
个高/ 低端引脚对,分别以下标H 或L 表示。对于互补
的负载,低端PWM 引脚的状态总是与高端I/O 引脚的
状态相反。

网友(2016-02-06):
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 与PWM 最终产生的谐波有直接关系, 边沿对其就意味着固定周期的低次谐波占比高,而中心对齐则会对此种情况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