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关于verilog中parameter定义的常量

楼主(2015-09-23):
verilog中有一个顶层模块A,包含子模块A1和A2。
现在A1中需要将一个N位的数据传送到A2,为了方便,将N用parameter来声明。
在A1和A2中分别用parameter来声明这个N,那么以后改动N的值时,就需要改两次。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只用parameter声明一次N,子模块A1和A2中就能直接用这个N呢?
单独将这些常量的声明写到一个文件中,在每个子模块文本中include一次,或是在顶层模块中声明这些常量?

本人新手,不知具体如何操作?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顶层声明一个parameter,例化A1和A2的时候,让他们的N分别都等于这一个参数,那么以后只需要改这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相当于子模块中的N声明为一个input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子模块不用改动,只需要改动顶层,例如以下的样子。top.v

parameter AA;

A1 #(N=AA) inst_a1;

A2 #(N=AA) inst_b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按你的方法试了,但是用quartus II compile会报错。
    如果仅仅只是将top中的parameter按照子模块中的顺序给入(如 A1 #(AA1, AA2) inst_a),则compile OK,只能这样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还有个语法叫defparam,你找找看怎么用,也可以解决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2019-11-21):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在生成functional时,里面除了端口定义,又自动产生了已经定义好的para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