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ler核无法进行前仿

楼主(2015-09-23):
用quartusII生产了scalerII的IP核,但是使用modulesim进行仿真时,提示如下错误 ** Error: (vlog-7) Failed to open design unit file "E:/test_scaler/scalerII_768_576.vo" in read mode.
#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D:/modeltech_10.1a/win32/vlog failed.

网友:
scalerII_768_576.vo 不是仿真文件或者代码,你需要找到该IP的仿真文件(一般是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样生成的IP,哪个文件是用于前仿的?我已经将.qip加入到仿真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