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和原理图pin脚名字不一样,lvs却能过!!

楼主(2015-09-23):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在跑LVS的时候,发现自己画的版图里面的pin脚名字跟原理图里面的pin脚名字不一样
但是奇怪的是,LVS并没有报错!!!
我试了一下,把版图里面的pin脚删除掉,会错;
把版图里面的pin脚名字瞎取,lvs也能过;
把版图里面的两个pin脚名字对换,lvs能过~~
我画pin脚的方式是这样:对应金属层上加lable,写原理图里对应的端口名字,然后creat--pins from lables,不知这样有没有问题?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哇塞,这个太神了吧!
那这个LVS还有可信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想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查出来。

网友:
会不会LVS文件定义pin的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libre的设置中好像有个ignore label的,你看看你是不是这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命令文件里面加上这句。如果是NO或者不加的话就是你描述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了之后果然好了,多谢

网友(2015-10-25):
应该是LVS 的option 设置错误.

网友(2017-05-10):
可以看看LVS 的option 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好不改LVS文件,改动版图的名字就行了

网友:
把所有label都删掉,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过。
ignore label的话,只要Power/Ground label对,那么其他label无论怎样,都可以过。这个选在caliber gui可以勾选,当然也有对应的calibre语句,也就是ls说的咯。

网友:
option设置问题

网友(2017-10-12):
回复 网友B:

   这个设置在哪呢,怎么找不到

网友:
话说楼主啊,问题解决了不是应该标注已解决吗

网友:
连这个pin的线上面有一个名字和pin的名字冲突了

网友(2018-01-18):
涓嶄簡瑙e伐鍏

网友(2025-11-27):
LVS OPTION怎么设置,没找到,麻烦大佬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