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展讯科技的一个笔试题,求论坛里的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5-09-23):
哪一条关键路径有两级加分器呀?怎么处理?

网友:
好难啊,考验rtl 算法能力了

网友:
可以看成是FIR滤波器,关键路径1级加法

网友:
表示看不懂~
请问这是个后端题目么? 是前端题吧?

网友:
前端的, 后端估计做不出来

网友:
后端的我表示,都忘光光了。 前端的大神出手呀

网友:
这图什么意思,看不明白,输出又是输入?

网友:
加法器那儿是四个数据输入么?

看图应该就四个数据输入,感觉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42压缩器
给你看篇文章http://www.doc88.com/p-1071924346119.html

网友:
就是42压缩器
我网上还给你找了篇文章
http://www.doc88.com/p-1071924346119.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当时也考来的,感觉是想让你在算法层面进行优化。

感觉是这样。。

网友:
外部反馈电路换成内部反馈电路吧?
在A0,A1..这几组寄存器之间加ADD就可以了,这样寄存器之间就只有一个ADD。
这种时序瓶颈后端给不了多少力,只能优化算法

网友:
考题里面的那个ADD有点表达的不清楚,  LFSR多项式不明确, 画的意思是8个,但根据关键路径的情况来看是2个,但是位置又不清楚, 这几点不清楚的话,很难画出等效的串行LFSR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