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momentum CPW

楼主(2015-09-23):
请问在ADS momentum里 怎么设置CPW的衬底与PORT?我是单层金属,有限地。试了好几个衬底都不对。
PORT我是打的正负PORT,端口正,GROUND负,这样对不对?
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负 port 要用版图里的port ,譬如说:port1接在端口上, port2 ,3分别接在端口两边连接地孔的金属上(注意port距离不要超过1/10波长),然后设置端口port1正,port2,3为负